主板上的贴片电容有容量区分吗?

楼主(2008-01-14):
如题
主板上的电容我看都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一样容量的?
如果容量不一样得怎么区分?
请大家指点一下?
(我是初学的)
主板

网友:
因为主板贴片电容上不标容量,只能从大小和颜色来看。容量还是有区别的,只是不好区别。

网友:
有容量!
焊下来拿仪器测。(一般万用表的量程测贴片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那一般情况是不是容量差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有的,看体积和色,好色的容量大点

网友:
重要的地方照样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你想像的容量差一点没关系,关键看用在什么地方,作什么用!!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了
关键的地方是不能乱用的

网友:
一般不要换 如果换就从其他板的同位置 找大小颜色一样的更换~
相信我 没错的
作坊级维修不比工厂 工厂小电容都是按电容量大小分配的 作坊式维修只能这么换~

网友:
哦知道 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建议学习一下电容知识,电容的容量要看做什么用,一般不能随便用的,例如晶体的谐振电容就不能大,开关电源的稳压滤波电容就不能小。。。

网友(2008-03-05):
有种电容是浅蓝色的,就是没查到它到底多大?我都怀疑它是不是电容?新手 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