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23笔记本电源转换器故障

楼主(2008-01-14):
那位大侠修过这个啊,打开后测量13842的电源4V多点,断开变压器的电源反馈,电源上升为10V,还是偏低,测量启动电路未发现异常,请修过这个的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
转换器为16V4.5A的。

网友:
那东西修它干撒啊

那东西现在超便宜
防原的才40多元
花那么多时间修
工钱都不够
不合算

网友:
哈哈,我晕,这东西没必要假啦大哥,你不至于闲到这地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