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扫出110个坏道可以修不?

楼主(2008-01-14):
用MHDD扫出110个坏道可以修不,用什么工具修,怎么修才好?请高手赐教

网友:
所谓110个是110个256扇区单位里有缺陷扇区估计要有1000个以上的缺陷扇区,最好用pc3000加P表了。

网友:
什么硬盘啊?

网友:
同意张先生的解答,只能用PC3000来处理.

网友:
没有PC3K的话,先用MHDD ERASE一遍,再用THDD试一下,还不行就用PC3K了

网友:
是联想品牌机的,忘了什么牌子,客户拿走了,THDD用过,看来非用pc3000

网友:
MHDD ER一次
还有的话到PC3K G-P
在ER
在G-P

G-P可以要看什么盘哦
有些会转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