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代码如果都出现,应先检修哪个代码

楼主(2008-01-14):
请问C3/0B/07/A5这些代码在点复位(因为当机,所以点复位,每次点复位,出现的代码也就不一样,但没有采用断电重启)如果都出现,应先检修哪个代码?
记忆中:0B当显卡 07当IO C3、A5当内存对吗?
[
]
显卡

网友:
说明可能多个地方有问题,接触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NB不良,造成一会儿报IO、一会报内存、一会儿报显卡?NB就是负责这些东西的,会不会是它不良造成的呀?

网友:
虚焊、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代码显示,未备都可靠.接触性原因可能性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到是有一台风台是安泰信850,用它加焊行吗?

网友:
你得把原因找出来,乱加焊没有什么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