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扫得满盘紫色感叹号,奇

楼主(2008-01-14):
一个迈拓硬盘,用MHDD扫描,满盘都是紫色"!" ,还有在BUSY 和AMNF中间出现了 “HPA" ,急啊!  好几个盘都没搞号呢! 谁能帮忙搞下啊!

网友:
如果你没有专业工具,急也没有用的,固件坏或被加密都会出现全盘!!!!
出现HPA是被剪过容量了,你的盘应该被人修过

网友:
HPA不影响
全盘!可能是固件错误或者被加密了
如果没有专业的程序就不要搞了

网友(2008-02-29):
这个肯定是固件坏了,我有多个盘都是这样,都没修好

网友:
被加密了被加密了被加密了被加密了被加密了被加密了被加密了被加密了

网友:
加密的可能性很小,我手头有两个坏盘也这样,至今没有修好

网友(2009-01-10):
回复 楼主:

G表爆了

网友:
挂了 还是考虑先换吧   现在还没什么好的办法  我这里也有一块  搞了好长时间了  就是不行

网友A:
全盘!,不是固件坏就是被加密。
楼主注意到了HPA,不会不注意到PWD,但他没说,所以应该不是ATA密码的问题,只能是固件坏了!楼主也没说型号,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不同型号的方法不一样,比如大部分金八和所有金九的可用PCI3K开C区SF修A区,再从A区跑SF,没C区的老盘只能找兼容固件修复后直接从A区跑SF。

网友:
固件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盘!,不是固件坏就是被加密。
楼主注意到了HPA,不会不注意到PWD,但他没说,所以应该不是ATA密码的问题,只能是固件坏了!楼主也没说型号,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不同型号的方法不一样,比如大部分金八和所有 ...

解决方法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SF

网友(2009-10-10):
想想是不是设置过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