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主板怪病

楼主(2008-01-14):
对于手上的这块主板P4P800 Deluxe 一直是自己用的,曾经返厂修过,现在又出问题了,主板原先用的U是P4 2.6C,现在主板只能上P41.8A,而且一切正常,进XP系统也正常 ;但在上P4 2.6C的时候,主板诊断卡跑D1 D0,已经换过内存供电管,IO芯片,南桥供电管,AGP供电管.刷过主板BIOS,带灯测试仪测试过CPU座,但故障依旧.上P4 1.8A正常运行,上P4 2.6C或3.0就卡在D1 D0位.真搞不懂了,主板完全支持2.6C的CPU的.请各位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
座子空焊或扩孔

网友:
我来回换U P4 1.8A ---> P4 2.6C --->P4 3.0----->P4 1.8A----->P4 2.6C ,但只要上P41.8A 就能点亮.其它的U就只能跑D1 D0(四位卡),好象座虚焊的话不现实吧???另外我用带灯测试仪已经测试过,测试结果也是好的!

[对于十三的回答,我再次做了测试,用了一块C4 2.4G(非D)的U,上主板一切正常,现在发现当前前端总线是400的CPU时,是正常的,但当用象P4 2.6C/512/800这样的U时就出现故障了,难道前端总线频率有影响吗?]

网友:
是主板降频了 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小林林,能说得清楚些吗?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不同的U供电正常否?还有几个U的FSB不一样,可能是北桥、内存的时钟相关电路不稳定。

网友:
主板频率提不上啊  !不是主板的问题你查下频率对不对啊

网友:
我用的内存是金士顿DDR 400双通道,CPU是P4 2。6C 512/800 查什么频率呀?主板是自动侦测的,没有其它跳线呀!

网友:
我也有一块865的板,原来上C2。4的,现在出问题了,只能上C1。8的,上C1。8的没问题,可以正常用,但上C2。0就不工作,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A:
此类现象一般都是U座扩孔造成
你上P4 2.6时测量一下VCORE是否是P4 B2.6的正常工作电压,如果不是。那U座子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要完全迷信带灯测试座的结果!

如果VCORE正常,而主板能开始读内存的话。那故障就比较麻烦了(D1、 D0代码不一定就是读到了内存部分,要观察PCI总线看是否开始起振了)

最好先把CPU供电管全换一下

网友:
應該是北橋問題比較多一點吧!上次我弄過這種狀況的板,你還是拿回廠商維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类现象一般都是U座扩孔造成
你上P4 2.6时测量一下VCORE是否是P4 B2.6的正常工作电压,如果不是。那U座子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要完全迷信带灯测试座的结果!

如果VCORE正常,而主板能开始读内存的话 ...

现在问题是我上P4 1.8A  C4 2.4都是正常的,因此本人觉得CPU座出问题的情况是可以排除的.

网友:
请考虑一下电源,有时候电源性能不好,可能会引起这样情况.

网友:
请考虑一下电源,有时候电源性能不好,可能会引起这样情况

.请考虑一下电源,有时候电源性能不好,可能会引起这样情况.cpu....电容都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是我上P4 1.8A  C4 2.4都是正常的,因此本人觉得CPU座出问题的情况是可以排除的.

上P4 2。6时。VCORE电压是否正常
这很重要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片815EPT的上不了图拉丁,能上C2,换了CPU供电部分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 座虚焊问题常见了 我手上一块跟楼主的一样故障 加焊后好了几次 但没彻底好 只好换座了 虽然号称Deluxe(豪华版) 但座还是用的很垃圾的货色

网友:
又得了点学习机会了,真好.现在到了元老的多好啊,有得下载啊

修不来主板 -20 不遵守版规,禁止没营养的回复!

网友(2008-03-19):
回复 网友C:

上C4 D2。53时,CPU供电1。43V ,这是正常的,但内存电压不对,达到了2。83V,上其它能点亮的400外频CPU时的内存电压是2。56V,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排除CPU座的问题,排除晶振不良的问题,大家认为除了北桥还会由什么引起这种问题呢?

网友:
我用的也是华硕的主板,型号是P4V8X的主板,说明书上说支持前端总线800的,可我上的P3.0的U,就是不行,蓝屏蓝屏,还是蓝屏!又仔细看了说明书,发现BIOS里有一条设置是说当CPU超频不稳定时打开此项,我照做后就正常了!

网友:
重点检查CPU的供电和时钟电路吧!!!!!!!111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片杂牌的845板子,现象是:原本可以上CD的U,给我的时候却上不了CD的U了,解决的时候是在ATX座旁边有一个小三极管穿了,由于本人没有电子基础,所以也不知其原理.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主板VCORE供电和内存供电是否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控制,换电源主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本人一块杂牌845GV主板。上P42.8 一直正常使用。
突然有一天加电不显示了。但是偶尔能启动。但是很不稳定。经常蓝屏!
因还在包换期,换一块同样的板竟然直接点不亮!
找高人检测得出的结论是:单独测板或U 都正常。就是不能放到一起用。主板和U有兼容性问题!
晕,那之前用的好好的怎么解释????
最后无奈加钱换了块865GV.................
今天发现原来好多人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希望高手能给个解释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我们公司接修过一片,也是相同故障..就是上不了800外频...因在保,没动手..返沈阳售后修了..返回来后仔细查看板上料件..发现只是时钟芯片换过了..其它地方没有修过的痕迹..
楼主可以参考修理...
发现华硕的主板,478的一般总有些型号有通病....

网友D:
是主板CPU主供电功率不够,C4,供电要求低一点而P4 2.6要求高,有些主板正常开机能使用,但运行大程序要求CPU满负荷运行(CPU耗电高)时,主板就死机!此种问题,除了北桥可能假焊为,还有一点就是要检查一下CPU供电部分如:MOS管老化\电容变质\电源芯片外围电路有轻微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