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出错

楼主(2008-01-14):
华硕P4PE2-X开机报错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这是杂整的啊?

网友:
调整BOOT顺序 设置第一引导盘为硬盘

网友:
机器上插有U盘,这个U盘不能引导系统,只要把U盘拔下就可以了,也可以像总版主说的那样在BIOS里设置一下启动顺序、

网友:
USB接口上没什么也没有,在BIOS里设的是硬盘起动,清CMOS也不管用,刷BIOS也是一样,每次起动都有,非要按F2才可以,保存后还是一样,按F1就进BIOS设置.

网友:
问题一直没解决,板子还放在那,等高手指点!

期待版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