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插三张PCIE 1X的网卡,主板不启动

楼主(2008-01-14):
Intel主板,DP35DPM.插上AC power ,量测开机的power_button电压有3.2V正常,板子带三个PCIE 1X插槽,现在开始每插一个1X网卡,开机的power_button信号电压就降一点,三个都插上时,电压降到2.78V,无法触发开机.已知更换南桥可以做好板子.现在想知道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故障啊?怎么降这一点点呢,降的得多也不行

网友:
换个电源盒试试,电源不好就不能带太多东西,。

网友:
是不是同样的卡,卡之间冲突。还有就是功率不够!

网友:
是同样的卡,没说清楚了,我这个是工厂大量生产时出货抽检抽到的,与电源无关的,最后换了个南桥好了,但是没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