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感响??????

楼主(2008-01-14):
精英945主板,供电电感兹兹响.运行大成序响的厉害,进桌面不动不响.是主板的事.......
桌面

网友:
我想是电感的质量问题吧!运行大成序响的厉害,工作电流大产生的磁感量也大!

网友:
同意樓上同志的說法,如果電感質量不好會發出響聲,不過如果波形異常也會有這種狀況,最好先量量波形。

网友:
滤波不好,看看波形。。。。。。。。。。。。。。。。

网友:
同意LSD说法
修过几例异响的板,都是换了PWM IC 就好了
但是9系的板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同意更换PWM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