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 指教 PC3000的这个线怎么插的

楼主(2008-01-14):
(图片)

网友:
这条是COM线,你的是PCI的还是ISA的?

网友:
是 ISA 的 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
看的出楼主对pc3000了解很少,这个线不是接板子上的,只修硬盘的时候接硬盘的.板子上的跳线是调节IRQ的

网友:
不是插扳子上的啊??/???

网友:
不是插那的
是插在ST硬盘跳线处的
如果你修MT或WD的话不需要这根线

网友:
不是接在3K 板上的。 这条线一头接主板的 COM口,  一头接 在ST 盘跳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