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000电池充放电管理??

楼主(2008-01-14):
那位大虾知道东芝3000的电池充放管理的啊 它的管理芯片是什么?请告诉下

就是电池充电只能充到百分之八 就充不了啦  换自己的电池时有充电电压 却没充电电流

兄弟们 师傅们 大虾们  速速回  太上老君急急如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人回啊! 自己回一下吧 ~!

东芝3000好象是PC87591+SB模式管理电源,温度,隔离保护,风扇,KB,电池切换及其监控,面板LED指示,还附带一个故障诊断系统!!!超级牛B!!!!!!~!!!!

也是回家翻书才记起的`~! 可惜没个好的PC87591 换了应该好了~~!

谁遇过这情况的~!请问是不是换了后OK?

网友(2009-02-26):
到论坛里找相应的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