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故障

楼主(2008-01-14):
客户把内存给插反啦!烧啦一个MOS管换曹换管后  发现上拉电压是2。6V比正常电压1。3高  该如何维修!!!!!!!!!

网友:
你这个内存电压是正常的,上内存条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VTT=2.6?你测量VDD=??
如果VDD=VTT就看看转换VTT的管子是不是穿了

网友:
试着追一下线路吧,看它与什么元器件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