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Toshiba TE2100求助,有点着急

楼主(2008-01-14):
这个本本刚上来高压板坏了,给改了个高压板,后来说网卡不能用了,拆开又看看,现在加电不显示了,
应该查哪些地方呢?待机5V和3.3V都有,电源板接口和显卡接口都加焊了,USB 5V没有了,显卡板上的3.3V和5V也没有了,这两组电是给屏线的,供电的八脚场管是内部集成两个场管的,各接一个保险,5V的保险已断,更换前后都没电,3.3V保险没断,但是没电,场管的控制电压很低,后继是通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接到控制上,100K电阻接12V供电,1K的电阻接一场管D极,s极接地,此小场管\G极有5V电,是一线性稳压块供的,其余的就不知道了,CPU风扇开机也不转一下,开机没有温度,有1.15V的电压,p41.6的,显卡另两组供电都有,2.5v和1.5V,谁有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和
电路图
,请各位帮帮忙,以前还可以显示的。
维修经验
cpu
显卡

网友:
LZ应该把相应芯片的型号发上来呀

网友:
是不是 改的高压短路了? 建议先最小化系统接外接,还不亮就只好查找给高压供电的MOS管了,一般会烧它们,还有不要什么都补焊,这应该是短路引起的问题,仔细检查有没烧坏的芯片

网友:
弄不好的话要给人家赔板子的
没有明显短路情况,也发现不到什么坏芯片,刚上来还好好的,谁有没有电路图纸呀
:'( :'( toshiba te2100

网友:
出现问题在没有做“常规检查”之前不要随便乱补焊(如果你焊接技术很不错也行)
测主要电压及它们的对地阻值(基本步骤)
哪里不对就查那里的“来龙去脉”
********************************************************************************
PS:1,本来上面的“基本步骤”开始是打的“常识”,不过怕引起少数人的不快,换了,只是想说明这是检修任何电器的步骤。
2,我不是高手,所以请不要以“高手”的标准来看待我及我的语言。
3,上面已经解答问题了,如果非要别人指出“换了***元件就好了”之类的答案,而你试过了后没有“效果”后再来如实反映你的情绪,那就“无语”了
(请谅解,不争对任何人,不过请任何人都看看,也许你在发帖子时会多一点“敬”意)
因为要考虑每个看帖子的会员的感受,这个帖子编辑了多次,花费了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