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NSWH#GP43是什么含意?

楼主(2008-01-14):
  在阅读ITE8712F的PDF文件时,看到几个引脚的英文说明,不懂什么意思(英文很差,不好意思 ),想在这里请教一下。
  比如:8712F的76脚,PDF说明文件中是这样标注的:
  PSON#GP42,我是这么理解的:PSON=POWER SUPPOLY ON OFF(电源支持开关),#=表示低电平有效,这些还能看懂。可是后面这个GP42,就搞不懂什么意思了,还有8712的75脚PANSWH#GP43中的PANSWH#GP43PANSWHGP43是什么含意?请教了。
回信为盼!!!

网友:
应该是2种模式下的不同引脚功能。
PANSWH#似乎是电源的应答
GP43是另外一种模式下的通用io引脚4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张老师的讲解,我是这么理解的:
PANSWH==PANEL SWITCH (面板 开关),这样理解不知是否正确。8712的第75脚不是正好来自开机面板的开关按钮吗?所以给想象成这两个单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张老师的讲解,我是这么理解的:
PANSWH==PANEL SWITCH (面板 开关),这样理解不知是否正确。8712的第75脚不是正好来自开机面板的开关按钮吗?所以给想象成这两个单词了。

不好意思,机器反应慢,没想到给发到两贴了,真的不是故意的。抱歉!!

网友:
应该可以从PDF文件上找到相应的定义。

网友:
這是小弟的想法
GP=General Purpose
GP42=(用來模擬GP I/O 的第42編碼的功能腳.可以網路查一下GPIO function的意義)

网友:
咱家坛子力量是巨大的!

感谢张先生的讲解及凌越維修的补充!
谢谢了
咱家的坛子真不错!!

网友(2010-04-09):
PANSWH意思是 pannel  swich,前置面板开关,我英语也不好,大概是这样拼的,但意思决对正确!

网友B(2011-07-07):
关于PANSWH我也有个疑问   PANSWH是面板开关控制功能引角  连接的是前置面板开关  而PSIN#也是连接的PWR 难道说   这两个是一个引角吗

网友:
今天有时间我来回复一下吧,呵呵:
1. PSON#/GP42的意思是该引脚有两种功能,具体实现哪种功能由SIO寄存器Port 4 Bit 2的值决定,当该值为0时,为PSON#功能,为1时为GPIO功能,处于何值根据主板功能由BIOS R&D来修改。
2. PSON#:该引脚是低电平时,ATX将输出所有电压,该引脚是高电平时,除了+5VA(原来叫+5VSB)有电压外,其他电压停止输出。
3. GP42:通用输入输出功能,应用举例:
     A. 硬件应用:我要给电脑做一个按钮,该按钮具有一键还原功能,步骤如下:
         在机箱上安装一个轻触按钮,用导线将该引脚连接到按钮的一个端子上,并将按钮的另一个端子连接到GND,在GP42上加一个上拉电阻至+3.3V,此时开机GP42为高电平。
         修改BIOS,将Port4 BIT2 设置为1,在BIOS中加入代码,判断每次开机是否为S5启动,如果非S5启动,直接进入正常启动模式,如果为S5启动,判断GP42的电平状态,当GP42为低电平时,将主硬盘的0柱面0磁道1扇区的偏移0x1A4位置的字节修改其值为0xBC。当GPIO42为高电平时,不对硬盘做任何改动,直接进入正常启动模式。
     修改一键还原软件,启动时判断主硬盘的0柱面0磁道1扇区的偏移0x1A4位置的字节是否为0xBC,如果是,启动一键还原,如果不是,进入正常启动模式。
    B. 软件应用:在GP42上加一个上拉电阻至+3.3V,在BIOS中添加项目:System Recovery,其值有两个选项Enabled和Disabled,默认值为Disabled。
    当BIOS中设置为Enabled时,该引脚由SIO内部电路拉成低电平,原理就和硬件应用一样了。
   根据这两种应用,应该了解了GPIO的应用方式了吧。也就是一个是修改BIOS的System Recovery的值实现一键还原,一个是按按钮实现一键还原。
PANSWH#:就是开机按钮输入引脚,当按下开机按钮时该引脚被拉低。

Port4 BIT2 设置为1,在BIOS中加入代码太牛了再来个改bios教程就好了

网友(2012-03-27):
高手真多~配服配服

网友:
世上怎会有如此牛B人物?

网友(2012-09-22):
10楼太高了  工程师啊

网友(2013-09-12):
谢谢10楼的解释了,学习中。

网友(2014-08-14):
有没有大侠总结一下各个IO的开机时序脚位图。有的话发一个嘛   感谢学霸了学霸威武
(IT8712F    71 (PSIN开关信号进)—72(PWRON#发给南桥)—75不确定(PANSWH#南桥发回信号)—76(PSON绿线上电))比如这个样式的。。。

网友(2014-12-09):
主板维修的价值不大 也很少有人去研究了  8728io 按开关键 PANSWH#有跳变  PSON不变 感觉应该是io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