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初级问题:区别两个内存颗粒的参数

楼主(2008-01-14):
初学内存维修,我觉得最难的是如何区别内存颗粒的容量、位数等参数,因为要代换。

请各位前辈帮忙区分一下这两个颗粒可以替换吗?

网友:
两颗都是SD的芯片
上面一颗是16*8的
下面一颗是8*8的
用相应的颗粒代换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兄弟的建议!!

网友:
HY57V28820HCT-H
HY是现代,57V是SD,28是128Mb(这里是小b,不是大B),8是8位,后面的没什么事了,最后一个-H是133的条

网友:
解释得太清楚了,受教了。

网友:
记得有关与内存颗粒认识的贴子,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
好,说的不错,我也想学习一下这个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0-03-30):
解答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