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黑屏,但是里面有开机画面,怎么解决?

楼主(2008-01-14):
一开机黑屏,但是主机正常,可以看到屏里的画面,就是不亮,刚开始以为是屏线有问题,后来测了高压屏线是正常的,插回去后,液晶屏亮了,初步估计是连高压条的屏线接触不好.
      可后来给客户用了一个多月,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也突然黑屏了,里面画面正常,于是又重新插了高压条的屏线,又好了 ~~~
      可是又用了一个多星期,又出现相同故障,开是怀疑是高压条有问题,换好之后开机是正常的,可是使用不久又黑了,看来问题也不在高压条了,那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呀?
      请各位出出主意吧!!!

网友:
你先外接看一看是不是正常显示,要是能够正常显示,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屏时还能看到里面的内容,说明主机是好的呀.高压条已换过了,我想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吧,它在重插高压条的那条屏线后还是能亮起来的!

网友B:
我和楼主的问题基本相似,不过我那一本子的毛病不是暗屏而是隔个十分八分的闪一下屏(闪的速度极快,但仍是能感觉出“黑”的那一瞬)

我的高压板也换过了,无果!

网友:
合盖开关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楼主的问题基本相似,不过我那一本子的毛病不是暗屏而是隔个十分八分的闪一下屏(闪的速度极快,但仍是能感觉出“黑”的那一瞬)

我的高压板也换过了,无果!

红色童年-的应该是主板供电不稳定,我也遇到过;是联想E255的,后来改了供电和触发就好了。楼主说的很象灯管老化引起的高压性能不良,建议检查灯管是不是老化,看两端是不是发黑,发烫,要是 正常的话你就外接一个屏在高压上看会不会暗,这种问题一般用排除法肯定可以找到问题,关键是要有耐心

网友:
是什么本子,不亮的时候应该测一下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测高压板呀?是带点来测输出电压吗?还是测其他什么?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统统的好好检查一下,该加焊的就加焊。

网友:
大家说的都也差不多,多数都在想到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我想你说的是换了高压板能坚持一个月之后就又坏了,我想来这种情况因该不会像是灯管的问题,多数还是高压板供电方面的问题,如果是灯管的问题,不可以换了高压板还能用一个多月,当不亮的时候量一下各个供电都上来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修好了,谢谢,是主板电源模块出问题了,不过修好后,会先白屏一下,然后才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