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学主板维修实例》之二十三

楼主(2008-01-14):
067、华硕P4GE-MX  845主板,小板。大芯片
测试卡代码跑A7
这是内存过了一半,但有一半没过。
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关键测试点都是正常的。
一测,真的都正常,
首先刷下BIOS,故障依旧。
再查各个数据线和地址线,
各组织电压也正常。
这可是个难题了。。
再细心的查测下,
发现时钟芯片给IO供电的时钟信号的330排阻组质变大。
大了几址欧,不正常。
换了一个试试。
故障排除。
修不过内存的方法并不是有很多。
来来回回也就这几种,,
到时候遇到我再慢慢写出来了。
反正修主板来来回回也是这几种,,
修主板,并不是很难修。
比修电视机容易多了。
但修电视机的人却不会修主板,呵呵。。
可能是因为他不会玩电脑吧。

068、杂牌815EP主板,红色的,可以图拉丁1G的U
但不过内存,跑C1
测他的所有测试点也正常,
刷BIOS,故障还是一样。。
又是数据线问题的多吧。。
注意看下板上面有没有断线的。
一看背面,,发现内存糟到北桥间有两根数据线断了。
补上,OK。。
故障排除。。

069、845杂牌主板
故障是键盘口不能用。。
这个简单,,
先测下他们的阻值正常不,
还有电压,供电和数据线的电压,
如果供电正常,数据线的电压不正常,
一般为电容漏电,把键盘口后面相连的电容去掉就行了。
如果还不行,看下他们相连的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大的。
如果再不行,换IO。。

但我这块板就是直接去掉后面的电容就好了。
呵呵。

新人报道,呵呵。。
写写菜鸟的东西让大家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