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DELL三个键盘灯做代码对应的问题

楼主(2008-01-14):
三个键盘灯做为代码----如三个灯中间亮为不过内存。之类的。

网友:
就2种吧  前面说过的  3个等一起亮一起灭是CPU不过  后面2个亮(闪)或中间那个闪是内存,其他没什么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的积分主要是来换取资料,那么你灌水再多,也总是觉得不够用;
如果你的积分主要是来换取权限,那么你不必这样,因为你平时的问题和感想已经绰绰有余。

网友B:
补充: 3个灯有时候狂闪有可能是网卡引起的,要是根本没规则的闪机器还可以开机工作就是那个接口脱焊了,嘿嘿 脱焊的厉害还可以引起不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 3个灯有时候狂闪有可能是网卡引起的,要是根本没规则的闪机器还可以开机工作就是那个接口脱焊了,嘿嘿 脱焊的厉害还可以引起不加电

没规则的闪机器还可以开机工作就是那个接口脱焊了 是什么接口脱焊了啊~

网友(2008-07-29):
DELL维修顾问贴出来了
http://delld600.bokee.com/viewdiary.34581408.html

转过来方便看:
A. 键盘的上方,电源按钮的旁边,有三个小锁灯,这是故障诊断灯.1代表亮;;0 代表不亮
1.若显示闪烁的0-1-0, 内存问题
2.若显示闪烁的1-0-1,内存没插好
3.若显示闪烁的1-1-1四秒,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 问题
4.若显示稳定的0-0-1代码,主板和cpu 问题

5.若显示稳定的0-1-0代码,主板问题

6.若显示稳定的0-1-1代码,内存问题.

B.  移除所有可能干扰的外设:外接电源,电池,dock,minipci 无线网卡,modem,光驱,硬盘,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