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焊盘上的多个脚位已断,可以修复吗?

楼主(2008-01-14):
我有一片主板可能是IO坏了,需更换IO。可是在拆IO芯片时,不小心弄断了主板上IO芯片座上的多个脚位。请问:各位老师,这种已损坏了的脚位可以修复吗?
怎么修复?谢谢!

网友:
没太看明白,是I/O引脚断掉了还是引脚相连的焊盘起皮了?

网友:
估计是引脚相连的焊盘起皮,要走飞线了,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用飞线的,一个个找到焊盘上线路上刮开绝缘漆

网友:
可以修复,飞线就可以了,就看你有没有耐心了,呵呵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的拆焊功夫是要加强一下了,起码焊三五遍不要弄得焊盘没了。

网友:
太多了断得喊麻烦。。飞线要注意线之间的排列和绝缘。。心要静的下来。。一根根飞好。。飞线出去的位置也讲究点。尽量错开位置。不要把锡搭一起了。。飞完测试通过后一定要用虫胶漆定好位。没有漆用好的胶布固定好也行。。如果有得线是进了i/o的低下。要千万注意。尽量一次成功。。不然来个两三次。焊盘就完了。

网友:
飞线就可以了,不过看看既然弄断线,焊工还的练

网友:
1、加焊I/O时,一定要拿掉电池。
2、看焊盘脚是不是空脚,如是可以不加焊,如不是空脚,飞线。
3、焊取时最好在焊脚加些松香。
4、取I/O的工具要选850(我用市场的750可调节风枪,时间较长)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们的解答,现在我只能用飞线来补救了。

网友:
多谢张先生指教,焊工一直是我的弱项,之前都是同事代劳处理的,自己炼得太少了。看来还是要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