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 说说,, 磐正 8KRAI-A 462接口主板 通病点不亮 ...
请高手. 说说,, 磐正 8KRAI-A 462接口主板 通病点不亮,..??

楼主(2008-01-14):
磐正 8KRAI-A 462接口主板。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IO 换了。。BIOS 刷了。。。还是不行。。
请教大家,,这块主板通病,,,都 在哪里坏。。。。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南桥,北桥,AD线?

网友:
你测下AD线的阻值看看,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给楼主补充一点,集成网卡要下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