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HP原装板,开机F1的问题

楼主(2008-01-14):
看到前面有DX讨论关于HP原装板,开机F1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开机时显示:F1 BOOT,没有提示序列号错误。不知道如何消除F1。下载了SP5572.EXE,运行没什么效果。 不知道哪位DX可以帮助,谢谢!
序列号

网友:
我那套机子也是这问题
呵呵
没有解决就卖出去了

网友:
HP的板如果出現這種問題,是不是電池沒電了,或者改過CMOS設置,你把磁盤啟動順序改為硬盤啟動就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

网友:
电池都换过,CMOS的设置也调整过。问题依旧。就这个事情问过HP的800工程师,他解释原装板就是有这个问题,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销售出来就是这样的问题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销售出来就是这样的。是之前的主板坏了,换了一个,就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