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显示器花屏

楼主(2008-01-14):
一进系统就花屏,开机时正常,就是有点抖动,

高压板,驱动板,通用板都换过了,还是这个样子,

是屏上什么问题,

网友:

一进系统就花屏,开机时正常,就是有点抖动,

高压板,驱动板,通用板都换过了,还是这个样子,

是屏上什么问题,

我怎么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你换过VGA连接线吗

网友:
最好换一条质量好的数据线试一下,按理说开机正常,应该不是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维修先过通替换排除法,确定故障板卡位置,再对故障板卡进行维修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