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引起的主 板 不能 RST 复位问题!!!

楼主(2008-01-14):
电源引起的主 板 不能 RST 复位问题!!! P4普通电源,上845 的板,加点后诊断卡的RST 灯显示不能复位,计算机点 不亮. 后换电源后就能正常的 复位 ,点的亮了。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再个这是电源的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
电源

网友:
一般就是电源老化,里面的电解电容损坏或失效。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输出PG信号,有问题吧,没有PG,主板是没有复位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输出PG信号,有问题吧,没有PG,主板是没有复位
这个问题怎么检修了 ????????????????????????
到新手区好好看看
[
]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些杂牌电源。

网友:
我装新电脑一直要求用户不要用垃圾电源。。。。。。。。
电源可以引起故障率达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