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自动重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1-14):
电源和电源插座都换了,内存也换了还是不行就差主板了主板电容也没凸起,一般什么比较可能出问题阿,系统也重装了

网友:
一般电脑无故自动重启大部分是主板问题,怎么不先试试主板呢?

网友:
没主板换阿呵呵谁知道什么原因阿

网友:
什么情况下重启?软件不兼容也会引起

网友:
电容不鼓起来就不一定没事 里边电解液干涸也会引起重起的

网友:
死机,重起,蓝屏一般都是供电不稳造成的,先把主供电部分,电容换一变,在不行把场管换一变
还是不行的话,可能是你其他硬件不兼容造成的,换内存,显卡在试一下

网友:
呵呵做试验了阿哈哈,很麻烦的阿刷bios有用吗bios坏也有可能阿

网友:
可能是电源主供电出问题了把,是什么主板啊

网友:
楼主把情况描述清楚吧,板子是什么芯片组的?用了多久?什么状况下重启?还是根本没有规律开机就重启?

网友:
没有规律开机就重启sis联想电脑主板 :) :)

网友:
我正上网的机自动重启就是电源问题,现在把电源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有的板CPU温度过高也会重启,看下温度和风扇.

网友:
电源问题电源换过了阿没有用阿主板没换就

网友:
内存旁的场效应管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妨换一只管试下

网友:
我的815主板也是这样

不定时重启,通常用来看电影,最长不超过5分钟就自动重启,听歌反而什么事也没有,不知是哪里的总是,请高手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电源重起过.还有你那个板子查主板各个部分的供点是否正常?南桥内存等等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主板是内存不兼容导致重启的,换了个内存好了啊!!!  电源也会导致重启的!!供电不稳,电容的性能下降!!

网友:
如果在系统下重起的话,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市电不稳也会引起机器重启的!机器重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的啊!内存.电源.显卡.主板.

网友:
首先排除系统故障,然后用最小系统法一个个排除,看看能不能确定是主板问题,像你说的范围太广没办法帮你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