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茫

楼主(2008-01-14):
我有一个硬盘,进入CMOS可以看到是20G硬盘,设置光盘启动装系统时找不到光盘,装不上系统,把电源或线排拔出硬盘后可以检测到光盘,并能进入安装系统界面,也不能从硬盘启动,换上一个好硬盘,一切正常。经检测一个电容短路,检查该电容周围元件未发现异常,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教我!

网友:
电容?是保护二极管吧!去掉也能用,不过还是找个一样的焊上,免得没有保护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