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4):
我碰到一台TCL17"液显通电指示灯亮黄色,按键没反应,MCU更换了没用.请问板主及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MCU是56L1133-42-A2.谢谢各位!!!
开不了机

网友:
MCU更换了程序和原来的一样吗

网友:
我碰到一台TCL17"液显通电指示灯亮黄色,按键没反应,MCU更换了没用.请问板主及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MCU是56L1133-42-A2.谢谢各位!!!
为什么不整板更换,可以找块通用改装板直接换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