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1-14):
显卡花屏是什么原因   好多卡没用 就成这样了

网友:
那位朋友给我一个解释,我很着急   .是不是显寸坏了

网友:
显卡的GPU损坏 虚焊或显存损坏虚焊都可能花屏

网友:
虚焊可以排除  如果显存坏了  用普通的内存芯片可以代替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看看高手如何解决。我就知道最简单的电容坏了也容易画屏。

网友:
那为什么02年以前的显卡没有人会说花频。

网友:
显存,芯片,bios,电压,
都可以造成花屏。

网友(2008-04-28):
怎样修呢?说一说!
要通过现象找本质。
现在的显卡GPU和显存虚焊的很多

网友: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没人解救

网友:
不会修,我这也有一块,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