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动硬盘有物理坏道 怎么办???

楼主(2008-01-14):
我买了一个三星的移动硬盘 出现了物理坏道 传东西特别慢 而且还老出错误 不知道怎么办 求助各位高手看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可以修复吗? 谢谢大家了
三星
硬盘

网友:
先把有用的数据备出来,然后用MHDD ERASE一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就要用PCI3K搞了

网友:
解决办法
先把有用的数据备份出来, 然后用工具低级格式化硬盘,可以屏蔽你的硬盘物理坏道,不过低格很伤害硬盘,所以低格一次就别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