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在BIOS下变成14M

楼主(2008-01-14):
我今天用我的硬盘 练习DM MHDD等等 也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后来我一看在BIOS下硬盘居然成14M了 我死活改不过来了 在DM下却可以认出原来的40G硬盘 我的是谩拓6E40G硬盘 郁闷死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好好回想一下,都进行过哪些操作,如果不要数据的话,可以用DM重新分区试试,或者在MHDD里,看一下是不是HPA了

网友:
在MHDD下我又恢复原盘大小了 可是一重起就又成14M了。我现在里边实际上有分区的 分了四个分区呢 用DM重新分区可以看到40G的 可是在BIOS下 和MHDD检查都是14M郁闷

网友:
IDE线有问题

......................................................................................

网友:
楼主,你重新是使用DM是不是你格式化没保存,硬盘信息不准确,只显示你的原系统的隐藏分区,重新DM,或者你没正确使用DM,程序操作错误,再试试

网友:
在MHDD下我用RHPA不能恢复硬盘大小 不过我用HPA命令更改大小倒可以更改成原来的大小 可是一重起就又成14M了  郁闷。在DM下 可以看到我建立的几个分区 可以看到原来的大小 我低级格式化看下 郁闷死

网友:
无语。。。低级格式化也没用 没招了。。。。。。。。。 DM下硬盘看到的都正常 在MHDD和 BIOS 还有DISKGEN里边都是14M无语、谁还有什么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