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坏了!

楼主(2008-01-14):
插上U盘后,灯只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
我以为是晶振坏了,就自己换了一个,可是症状还和以前一样,灯只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
请问,U盘是哪坏了,应该怎么检查?

网友:
5V变3.3V电压,正常!可能不是供电问题,已经换了几个晶振器了,不可能是晶振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