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数据怎么恢复?

楼主(2008-01-14):
今天接到一块APACER 1G SD卡,插到电脑里,有盘符出来,但打不开,用WINHEX打开的时间,出现CANNOT DRIVE ACCESS,请问这种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恢复里面的数据?
电脑

网友:
找一个同型号的卡,把里边的芯片换出来试试看

网友(2009-07-10):
不要找开逻辑盘,打开物理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