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北桥的好坏判断标准!请教!

楼主(2008-01-14):
对于判断南桥和北桥,大家都说采取打PCI和内存槽的AD阻值来判断好坏,判断结果是要AD阻值要一样,我就不明白是必须一样不能有一点差距还是可以有1至2欧的差距,因为我测到大多数一样但是有几个有1,2欧的出入。不知道怎么才是正确的。

网友:
有1,2欧的出入,有时候可能是你表的误差,只要误差不大就可以

网友(2012-10-11):
关键是不能有0或无穷大的

网友:
不知道北桥送给cpu的信号可不可以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