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到07后,马上掉电问题

楼主(2008-01-14):
c1到07后,马上掉电问题

短接开机排针后,测试卡显示代码c1到07后马上掉电,时间大约在3到4秒钟。
换过32.768晶阵及谐振电容,还是这个问题,I/O是 8712
有没有可能是I/O问题,跟北桥有没有关系,这快扳子属于作废扳子,有什么提议可以说了,我可以试一下。

由于上次没有说清楚,在此重复一次,845GV主板Inter芯片组,主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内存 供电时钟 也都正常,
不插内存走到C1不掉电,一但插上内存c1到07后,马上掉电,对了由于工作很忙,I/O没有更换

我怀疑是北桥的问题,高手们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
初学者回复

你注意过你的电源没有,还有就是BIOS的设置啊,还有就是CPU是否能上啊.还有就是温度是否过高啊.

网友:
我感觉像IO问题,可能应该吧.先换了再说

网友:
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你可以打一下AGP。内存的AD线阻值,先把内存槽清理一下,然后刷个BIOS,更换I/O看看

网友:
这个故障和 串口芯片  bios  io  还有南桥有直接的关系 c1  07  的板子我遇到过  大部分是更换io排除故障 但是也不能排除上面提到的部件的问题 你还是仔细测量一下io是否有复位信号没有的话肯定会跑c1  07 的 还有 把 串口芯片吹下来   还有bios  测量通向南桥的那些ad线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
你首先要排除内存或电压的问题。。BIOS 。。I/O不是很可能的。。如果不行你的主板就是北桥的事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主板上的部位都说完了,怎么修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