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标为“4R70",阻值应该多大?

楼主(2008-01-14):
LG液晶的电源IC FAN7601 VCC引脚供电限流电阻,标为4R70,应该多大?是4.7欧吗?
电源

网友:
谢谢张先生指点。。。。。。。。。。。。。。。。

网友:
能解释下 如何4R70=4.7欧吗
小第不懂 学习中

网友:
学习中..........我也不懂..................

网友:
4R7就是4.7欧,这是电阻的标识方法!
详细去查相关的手册;
如果标识的104 = 10 × 10000 = 100K
所以在标识点的时候引入了R这个标识吧!
我理解,大概是这样!

网友(2008-03-19):
同意楼上的说法,R在数值中间的时候表示的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