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787NS冷机亮度不稳是哪里毛病

楼主(2008-01-14):
一网吧有多台EMC787NS17寸纯平显示器都出现开机亮度正常,几分钟后逐渐变黑,有时竟黑得不见光栅,黑几分钟又逐渐亮起来,有的机子开机就黑屏,要等几分钟才逐渐亮起来,以后一直正常,这类机器我试换过管座,当时开机正常,盖上后盖下次又不一定行,故障难查,打开后盖,焊下屏蔽又一切正常,难查,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大板上测栅负压是不变的,请高手指点迷津为谢

网友:
灯丝供电稳定,电容是好的,EMC电容质量还可以,这类机器TcL也出亮度不稳

网友:
管座漏电的可能性大,换时要清洗管脚,加速极电容漏电也有可能

网友:
你已经换了管座、G1和灯丝都没有问题,那把G2的电容换了试试,还有有可能是包不良。             .

网友:
拨了G2电容,似乎好点,没那么黑,还在观察中

网友:
这种现象明显是虚焊的问题。查一下G2极及相关电路有无虚焊。

网友:
可以是哪个电容的容量不对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灯丝,G2电容。以上几种可能

网友:
虚焊.灯丝电路。如限流电阻

网友:
试换一下视放80V供电滤波电容。尾板上的那个。

网友(2008-02-25):
把高压包调加速极G2电压的电位器来回狂旋几下,然后调回正常值就可以了,这样还不行的话就要换高压包了,就是该电位器的问题而已,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