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86开机发黑竟是LM1237问题

楼主(2008-01-14):
上门修一台方正FH786NS开机黑屏.要等十几分钟才逐渐正常发亮的毛病,当时用户正在使用,仔细关查图像看不出任何导样,关机,等几分钟开机,果然黑暗,等了几分钟逐渐在屏幕高亮处可看见点图标,以后逐渐慢慢亮起来,历时近二十分钟正常,看情景刚关机-会就发黑且不散焦应当不是管座漏电,先补焊尾板不行,设法换-个管座还不行,测尾座电压G1负14V不变,三阴极电压刚开机负\67V偏高,以后逐渐变低,以为LM2480有问题,当时回店拿一片换上,老问题,再仔细测LM2480电压,供电80V居然有90V左右,原来毛病在这,\80V高的原因是因为LM2467不耗电,三个输入脚都只有零点几伏,最后的原因居然是LM1237内部不良,三个输出脚电压从零点几升至一点几伏要十几分钟,第三次回店拿来LM1237换上,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采用LM1237+LM2467+LM2480组合和采用LM1246+LM2469+LM2480组合的视频电路显示器无光但能按出OSD菜单的,一般是LM2480不良,像楼主说的故障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是啊,北泰171就爱黑,但不会好起来,16v1000uf电容问题引起总线数据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