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生产的FG769-KD显示器新机就混

楼主(2008-01-15):
FG769-KD新机图像聚焦极差.且时好时坏显像管用的是LG-暑光,会不会是像管质量太差,

网友:
现在CRT到了快结束时代,很多管厂家都在清货,新机图像聚焦差一是CRT管本身是清库存、二是高压包上的调整旋钮处点胶未凝固完全就出厂。

网友:
时好时坏不太可能是聚焦纽问题,像显像管内部,这些是新机,还在AOC质保期,没敢换显管试,调过聚焦不行,以前也遇到过用放电法可搞好,但不敢保证时间

网友:
两种可能  一是CRT  再就是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