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磁芯绕线代替灯丝电压 可行?

楼主(2008-01-15):
显示器显像管老化 需提高灯丝电压挽救 能否用在高压包磁芯绕线的方法? 担心的问题是:显示器的行频会变 绕组感应的电压也会随行频变高或低 不像电视机那样固定的行频

网友:
一般给灯丝供电的电路有电阻,可减小电阻。灯丝电压不能提升太高,否则会烧坏灯丝。

亮度不够最好就是少加点灯丝电压再把G2调高一点。相应的暗平衡也要做调整。总之均衡为好!!

网友:
可以的  一般老化的CRT  可以用这种方法

网友A:
可行,绕1~2圈应该得了,但显示器用的是直流,要用快速二极管整流加个滤波。

网友B:
对,显示器的行频是随主机的分辨率变化而变化的,但是行供电也是随之变化的,所以行脉冲幅度是基本不变的。主要是担心行电路出了问题的时候万一行脉冲幅度升高而烧坏灯丝。
不过采取搞高灯丝电压的方法,是没有多大的效果的,这样也只会加快灯丝的进一步老化。你可以采取激活的方法,看能不能激活有关老化的色枪,如果不能的话,那就没有有多大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绕1~2圈应该得了,但显示器用的是直流,要用快速二极管整流加个滤波。

灯丝电压本身是不分交流和直流的。只要加上它的额定电压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绕1~2圈应该得了,但显示器用的是直流,要用快速二极管整流加个滤波。

显像管灯丝电压无论是交流直流都一样的,没有必要加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显示器的行频是随主机的分辨率变化而变化的,但是行供电也是随之变化的,所以行脉冲是基本不变的。主要是担心行电路出了问题的时候万一行脉冲升高而烧坏灯丝。
   还脉冲就是有频率的,这频率就是行频啊,所以也是在变的。

网友:
脉冲的幅度是基本恒定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显示器的行频是随主机的分辨率变化而变化的,但是行供电也是随之变化的,所以行脉冲幅度是基本不变的。主要是担心行电路出了问题的时候万一行脉冲幅度升高而烧坏灯丝。
不过采取搞高灯丝电压的方法,是没 ...

电压是不变的,如果要是变化的   那G2不是也要变化吗

网友:
终于有人同意我的观点了。行频变化,行供电也在变,这就是为了使行脉冲的幅度达到基本的恒定,从而使高压、G2和G1电压不变。所以在变换分辨率时,我基本上感觉不到亮度等的变化。如果能感觉到有明显的变化的话,那说明行电路就有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