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

楼主(2008-01-15):
用的三星的显像管,电源初极正常,次极各路电压都跳动(时高时底)。电压也不够!帮分析一下故障!谢谢!!

网友:
电源问题哟,5V正常吗------------

网友:
什么显示器?具体型号?这种现象,电源本身有问题也会出现的,后级电路(特别是行电路)有问题也会这样的。还有的显示器行不工作也会这样。你要把你的检修情况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