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不亮...

楼主(2008-01-15):
开机能正常通电.CPU风扇也转,但是显示器就是不亮..CPU,内存经测试都是OK的.其它的都是板载的.
请教大家一下,这一般是主板哪个部位烧掉了呀??
之前有一个电源不稳定,给冒烟了..弄的主板开不了机了....
开不了机

网友:
LZ讲的让大家无法帮你,你的CPU和内存一定是在别的机上试的,确定了是主板问题,那么你就应该对主板进行测量,把测量的结果告诉大家,大家才能帮你分析,比如各供电电源,复位,等等。

网友:
换好一点内存,再放一下电.

网友:
你插诊断卡,看看是什么问题!!!!!!!!在说了

网友:
除主板之外,其它的我全换过,都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有没有诊断卡,看看什么现象,要基本的什么都没有,那只有送维修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