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问这几个硬盘如何修?

楼主(2008-01-15):
就是这几个盘如何修:

       1.同种病我归成类了,用MHDD扫到一定LBA值有色块,用ERASE fasterase 擦不掉的:

a.希捷80G    LBA:120000000以后   十几个红块

b.金九80G   LBA:1200000之前     有红 棕 绿 块

c.金九120G  LBA:1 绿块一个  LBA:1020  红块一个

d.金九120G 什么都有 红 绿 棕 “A"  "×"  乱七八糟的

       2.不认盘的:

a. 希捷80G    电路板短路了,一插电源, 主机断电,放电才能开机。

b.希捷80G   不认盘  敲盘(声音不打)

        3.特殊的:

a.6e040l 满盘紫色“!”在BUSY 和AMNF 之间有个 “HPA"

b. wd400 满盘“S”

网友:
a.希捷80G    LBA:120000000以后   十几个红块              做SF吧

b.金九80G   LBA:1200000之前     有红 棕 绿 块       先检查固件,在模块及组正常的情况下。清空G表,再做MHDD  ERASE
                                                                            不行的话,只有开SF了

c.金九120G  LBA:1 绿块一个  LBA:1020  红块一个        同B
d.金九120G 什么都有 红 绿 棕 “A"  "×"  乱七八糟的     同B

       2.不认盘的:

a. 希捷80G    电路板短路了,一插电源, 主机断电,放电才能开机。       换板

b.希捷80G   不认盘  敲盘(声音不打)                                              还上先换一张板试一下,ST敲盘的不好修

        3.特殊的:

a.6e040l 满盘紫色“!”在BUSY 和AMNF 之间有个 “HPA"                 1固件错,检查并修复  2:如有PWD显示,则是加了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呀 !
SF 不会做啊!  给我个图文教程 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被你说对了,我只有DOS版免卡的FPC3000,这个不可以用吗?
顺便问下张老师 怎么我的分数一下少了一半啊 ! 郁闷!
  ISA不买了, 买PCI 的好了!
  我这个PC3000可以做SF 修好硬盘吗?

网友:
LZ还是先在论坛里泡一下,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没米怎么来煮饭~~~没米的人问煮饭方法~~

网友:
a.希捷80G    LBA:120000000以后   十几个红块             做逻辑扫描或者 做SF

b.金九80G   LBA:1200000之前     有红 棕 绿 块       先检查固件,在模块及组正常的情况下。清空G表,再做MHDD  ERASE
                                                                            不行的话,只有开SF了
c.金九120G  LBA:1 绿块一个  LBA:1020  红块一个        逻辑扫描加表
d.金九120G 什么都有 红 绿 棕 “A"  "×"  乱七八糟的     测试看是否头坏,坏了就砍再做SF

       2.不认盘的:

a. 希捷80G    电路板短路了,一插电源, 主机断电,放电才能开机。      看上面12V或者5V电路电容或者保护二极管短路。

b.希捷80G   不认盘  敲盘(声音不打)                                              换板,如果不敲就修,还敲就仍。

        3.特殊的:

a.6e040l 满盘紫色“!”在BUSY 和AMNF 之间有个 “HPA"                 1固件错,检查并修复  2:如有PWD显示,则是加了密,再看是否是进C区了。

网友:
a.希捷80G    LBA:120000000以后   十几个红块       PCI227的 做逻辑扫描  加表   做以前先清SMART

b.金九80G   LBA:1200000之前     有红 棕 绿 块     如果是大量的   就做SF  少量的就加表  或者ISA的3000  配合MRT  封轨

c.金九120G  LBA:1 绿块一个  LBA:1020  红块一个     清G  表  逻辑扫描

d.金九120G 什么都有 红 绿 棕 “A"  "×"  乱七八糟的    只有做SF了  可能先要修复模块

       2.不认盘的:

a. 希捷80G    电路板短路了,一插电源, 主机断电,放电才能开机。    右下角的2极管短路  换掉

b.希捷80G   不认盘  敲盘(声音不打)      接上COM 看是否  是头的问题

        3.特殊的:

a.6e040l 满盘紫色“!”在BUSY 和AMNF 之间有个 “HPA"        根本没检测到 是识别的电路板参数

b. wd400 满盘“S”      加密或者重建编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笑什么啊   先用ISA 免费的pc3000学习下 再买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