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自己动手修复主板感言!

楼主(2008-01-15):
自己花150钱买了一块华硕p4bmx,帮朋友换下以前坏掉的则灵845gv。故障现象相同:点不亮,加电南桥不烫,触发后迅速发烫。
其中则灵板板多按几次电源启动开关后居然烧掉atx电源。

送到维修部,小伙子说:不用修了,南桥坏了。判死刑了!不死心找人把则灵板返厂,很快就修好回来了,我看了一下南桥未动,估计周边元件有问题。

偶然的机会,找到了这个论坛。电信的速度很快,版主回复及时,随便搜索一下,收获挺大的。
初步判断:南桥电源有问题。测一下(跟大家学新名词叫“打一下”)pci AD
14对地电阻值基本正常,换一只1117不行。触发电源迅速测1117输出3.3v正常,迅速测量lm324电源11.7v正常,证明324之前的l43(用老花镜加上手电筒看见的)好的。
这块板没有agp插槽,旁边有一个9915h电源管受lm324控制。触发电源迅速测s脚没有输出(各位老师从不说这个脚电压应该为1.5v!,看来还有点保守啊),查手册知道可以用603al代用。
费了老劲。手上只有借来的万用表,一把老式电烙铁,一点焊锡,就这些!叫老婆用缝衣针帮忙焊下管子,找另一块370板子,咬牙切齿才可下来,换上。不上cpu,触发电源,麽南桥不烫了!!测603al 的s脚1.5v正常了。
   随后安装cpu和内存条,插好电源开机一切正常。

感言:4天才修好一块板!此所谓术业有专攻!个人觉得做就要最好,一些维修人员素质不高,还不愿意学习。经常到这里看看,学学肯定会受益良多。

网友:
看得我都有想法写一篇观“老汉自己动手修复主板感言”的感言了!

网友:
到这里多看看,基本的问题可以修好的,不懂的有大家可以帮你

网友:
好,,,有刻苦钻研精神。。。。。。。

网友:
关于有没1.5V,南桥会发烫,论坛里有很多例子,只是你没看到而于,你可以搜寻一下"南桥发烫"......

网友:
楼主既然说很快就返厂修好回来了,那怎么还有后文呢?看了2遍没看得太明白

网友:
回复6楼,华硕的板子又烧了!we

问一下,为什么经常烧主板。和usb接口会有关系吗?应该不会,我测过usb接口电源也是5vsb供电,不会总烧AGP供电管。

网友:
烧了什么地方,说清楚点啰.

网友:
值得学习 :lol :lol

修不来主板 -2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错别字N多,内容也看了三启遍,不知道讲什么,反厂一般不修,只是换个良品,不一定是自己原来的主板

网友:
不错了,我一个月才修不好一块810的板子。

网友:
晕,我也打错字了。。。。
是一个月还修不好一块810的板子

网友:
我从来没有修好过一块板子,郁闷,修好了才开心呀

网友:
那个1.5的电压。其实就是agp的vddq电压。vddq电压是随你的主板AGP的倍数不同是有变化的。不过集成板还真只能量管子电压来判断了。。关于南桥发烫。坛子里有很详细的介绍。。好象没有老师傅说的保守之嫌

网友:
着个是南桥供电偏低 引起南桥发烫,很基本的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低压也会引起南桥发烫啊

网友:
还在说上电南桥发烫,这样的问题坛子里专贴不之有多少了,还在说保守,真好笑哦.这点小问题值得保守吗,地球人都知道哈哈.

网友:
呵呵,支持,可是我倒有一块坏板子,正在学着维修中,如果自己能修好就开心了。到现在还没修好过一块呢,,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芯片级的维修高手啊。

网友:
文章写的风趣,幽默,     对技术的专研孜孜不倦, 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啊。

网友:
值得学习  ,,我2个月了还没修好一块板子,郁闷死了
如果碰到同样情况的我也能修好

网友:
真是感言啊……………………学习中………………………………………………………………

网友:
如此精神值得学习,到现在我还没有修好过板呢
不过我的开始也是从上论坛开始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