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管的电压

楼主(2008-01-15):
我有块ABIT IS7-E2的主板,现象是上电风扇能转但点不亮,代码卡不跑码,我测了下上下管的电压:上:d极-11.4V;g极-2.75V;s极-1.5V  下:d极-1.5V;g极-9.2V;s极无电压,请问这个正常吗?

呵呵,初学,请多指点~

还有个基础问题是CPU的核心电压和主供电是指哪个电压,我没有负载该如何测???

网友:
裝上CPU下管的D級為核心電壓.P4一般約為1.75Volts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还有主供电呢.我测的电压是正常的吗

网友:
电压值应该正常的,我在一块好的主板上测试了以下,跟我的结果差不多

网友:
那照维修的程序,我是不是应该接下来测试时钟和IO的供电和时钟还有复位

网友:
看看COMS跳线,电磁等是不是正确,先易后难,看看CPU座虚焊

网友:
电压应该正常吧,偶也在学习中,应该是CPU座有虚焊吧

网友:
电压出现负数,可能不准确.表笔搞错了吧?

网友:
P4的为1.25V左右吧 还有 一般电压1.5V左右都正常 我看你的电压是正常的 考虑下CPU底座是否虚焊,看内存和显卡的电压都正常么

网友(2012-11-17):
学习了。正常的上下管的各极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核心供电 测电感就好

网友:
C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电感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