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行管

楼主(2008-01-15):
大家好,我有两台神州的显示器,一直烧很管.我用示波器看很管的波型是这样子的,我知道不正常,但是由于看不懂示波器,所以发这个图上来让大家帮帮我.

网友:
我刚才也拍了一张,放上来你比较一下。

网友:
版主,你这个是正常的。而且是装上行管以后的。这个我是知道的。我这个是没有装行管测的。正常的波型我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只是我不会看示波器。

网友:
都有高端武器,问一下,是通电行管就烧还是隔会才烧?问题搞细点,大家才好判断..........................

网友:
关于烧行管

以前维修电视机时有这样的体会:刚换上的行管瞬间烧掉一般是行逆程电容有开路或虚焊。一段时间烧行管一般是FBT变压器内部有轻微短路造成行管过热损坏。建议先重点检查:FBT和逆程电容。另外如果115V主供电升高以及行推动级驱动不良也易损坏行管。

网友:
行推管的周边电容和行推变压器也查一下.

网友:
烧行管原因论坛里有好多帖子,建议多看看,多检查。

我遇到的烧行管原因有:1.逆程电容失容或虚焊
                                 2.阻尼管坏或性能不良
                                 3.高压包不良
                                 4.显像管的偏转线圈不良。

                                都是一些常见的原因。特殊的几乎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显示器一般是行推管的电容容量减小所致,我碰过一批这样的显示器,电容是100V 1UF的

网友:
是啊,看来还是要多多去学啊
虽然说都地一些常见的问题,但分析起来还有点难度哦

网友:
不要忘了,推动部分和行震荡部分.还有升压不份也能引起烧行管

网友:
2楼是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的示波器

网友:
这么久了,LZ也没有描述清具体的怎么烧行管,,,不是大家都用示波器的,我修显示器就不用示波器的,呵呵,我也没有。。。
烧行管无非就是过压或是过流,首先要区分清楚,过压一般就是二次电源问题,逆程电容,过流有偏转短路,包有短路,行激励不足,行部分感性元件性能下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