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旁的晶振电压

楼主(2008-01-15):
南桥旁边的32.768晶振电压到底应该是多少,是0.5-1.6V吗,我的测出来就0.3V

网友:
别看电压 看波波
当你有相当多的经验后可以通过电压做个大致的判断  不过还是波波准确

网友:
两脚的压差在0。4就可以 :) :)

网友:
哦,谢谢了.继续潜水~~~~~~~~~~~~~~~~~

网友:
用万用表测晶振两脚有电压差就行,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两脚有没有波形是最准确的啦

网友:
我见过的大多都是0.2~.08V,不过最重要是要看波波~~~呵呵!

网友:
想看波波是要付出代价的 示波器。。。。。

网友:
32.768晶振不看电压看波波,谢谢楼上各位,我得慢慢学的哦。

网友:
电压请参阅楼上的,波形请参阅俺测量到的这个,也请其他楼主看下,对不对?

网友(2008-02-19):
我没有示波器,不过小问题还可以修两张,不过很容易遇到疑难杂症。

网友:
我测了好多都是0。5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