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 新问题

楼主(2008-01-15):
ms-6566不触发,换了AGP槽旁的
场效应管
,就可以触发了。上CPU和内存都正常,接着上显卡,不触发,拔显卡,可以触发,再插,不触发。这种问题事怎么回事啊?
cpu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飞翔老大曰:AGP槽与第一条PCI槽之间有一个1AM的三极管,把它换掉看看

网友:
就是换了它才可以触发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上显卡就不触发,不上就可以触发。

网友:
那你看看显卡槽里有没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槽子倒针了!

网友:
先排除槽子本身的问题,在就是换显卡没有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还是你的显卡本身有问题。

网友:
查AGP槽的第2脚,有的板它会影响到通电。。。。。。。。。。。。。。

网友:
把AGP槽和PCI槽中间的另外几个三极管统统换掉,保证好,呵呵,AGP防误插保护电路中的一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本想上来告知已经找到问题并已经解决的,没想到楼上的已经放出解决办法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