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ICO 15‘显示器枕形失真如何校正

楼主(2008-01-15):
一台15‘ IRICO显示器,在分辩率1024×768时有严重的枕形失真,调到800×600分辩率时,失真有所改善,但还是有失真。调节显示器面板上的失真调节按钮有变化,但调节到最大也无法纠正失真情况。没有显示器
,不知道该调节那个元件?期待回复中。。。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先检查一下CS电路中的元件,然后再考虑EPROM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