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UPS电源的电路图

楼主(2008-01-15):
今天来了两台UPS电源, 不太懂
谁有图纸能给一份
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不清楚 什么ups什么故障。让大家怎么帮你,多说几句清楚一点方便大家 方便自己

网友:
要是小的后备式的  你就查一下电池吧。。。。。。。。。。。

网友:
我也有台2手的UPS。从垃圾商手上买回来的。回来的时候也是坏的。我拆开之后发现里面的电池没电了。是个12V的蓄电池。其他元件都完好。我后来找了个12V的变压器接在那电池的2端发现UPS里面的继电器“答”了一声合上了。之后我松开了那2个接口。发现UPS没问题了。可以用。总结的问题就是里面的电池没电了。不能合上继电器帮电池充电。外+个电源就OK了。不知道对你的UPS有帮助没。

网友:
后备式的UPS 当电池没电时  无论市电还是电池都不能工作  但在线的就不一样   在线的当没有电池时(一般90%的机型)都可能市电工作
所以后备式的  你首先要查一下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  要先换个电池再去修

网友:
补充一下  还有一种是在线互动的  它其它也相当于后备式的   它也是没有电池时  市电和电池都不工作

网友:
后备式的UPS 当电池没电时  无论市电还是电池都不能工作  但在线的就不一样   在线的当没有电池时(一般90%的机型)都可能市电工作
所以后备式的  你首先要查一下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  要先换个电池再去修,如果不行,请检测保险管,再检查功率管.后检查推动管.一般都会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