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机械万用表电阻档判断电容的好坏(转)

楼主(2008-01-15):
1、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电解电容器的好坏
  电解电容器的两根引线有正、负之分,在检查它的好坏时, 对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6v或 l0v),电阻档应放在r×100或 r×1k档,把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端,黑表笔接正端,这时万用表指针将摆动,然后恢复到零位或零位附近。这样的电解电容器是好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指针摆动得也越慢。
  2、用万用表判断电解电容器的正、负引线
  一些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如果正、负引线标志不清时, 可根据它的正接时漏电电流小(电阻值大),反接时漏电电流大的特性来判断。具体方法是:用红、黑表笔接触电容器的两引线,记住漏电电流(电阻值)的大小 (指针回摆并停下时所指示的阻值),然后把此电容器的正、负引线短接一下,将红、黑表笔对调后再测漏电电流。以漏电流小的示值为标准进行判断,与黑表笔接触的那根引线是电解电容器的正端。这种方法对本身漏电流小的电解电容器,则比较难于区别其的极性。
  3、用万用表检查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有一组定片和一组动片。用万用表电阻档可检查它动、定片之间有否碰片,用红、黑表笔分别接动片和定片,旋转轴柄,电表指针不动,说明动、定片之间无短路(碰片)处;若指针摆动,说明电容器有短路的地方。
  4、用万用表电阻档粗略鉴别5000pf以上容量电容的好坏
  用万用表电阻档可大致鉴别5000pf以上电容器的好坏(5000pf以下者只能判断电容器内部是否被击穿)。检查时把电阻档量程放在量程高档值,两表笔分别与电容器两端接触,这时指针快速的摆动一下然后复原,反向连接,摆动的幅度比第一次更大,而后又复原。这样的电容器是好的。 电容器的容量越大,测量时电表指针摆动越大,指 针复原的时间也较长,我们可以根据电表指针摆动的大小来比较两个电容器容量的大小。

网友:
呵呵 我是维修新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