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的DIY焊接过程高清图片(转)

楼主(2008-01-15):
首先来张全部焊接一个点的PCB图

当然这是焊接贴片的必须工具

这个是准备焊接的DD(晕倒,稍不小心会不见)

夹一个的姿势

先用烙铁加热焊点

然后夹个贴片马上过去

等贴片固定后焊接另外一边!

晕倒,最恐怖的IC到啦!这个DD比8414还小,太密集啦!焊接这个DD有很大的难度!仔细琢磨后觉得只能采用SJW38版主的方案!先在PCB上固定贴片IC的一个脚

然后大规模全部堆满脚!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找跟细铜丝和松香

象拉丝苹果

放到IC脚上!

看下面的图片恐怖吧!用铜丝吸锡后是这个效果!-------好难看!

接着来!

下面这2个DD可以必须的物品(我还差个注射器)---使用酒精的基本原因是.酒精能溶解松香

把酒精倒到一个小盖中(如果你找不到盖就自扁,顺便推荐一下就是龟苓膏的盖子好象不错!)

把焊接好的DD放进去,然后用棉签清洗!

你会发现松香很块就会融化而不见!

做点结尾工作

把IC拿起来后酒精会自动挥发!(在此特别提醒,因为我没有使用医用注射器,使用注射器效果会更好,因为使用注射器清洗不会有残留松香)

网友:
楼主 这个简单 或许我比你还快 发个用风枪焊接IO的视频吧

网友:
不错,顶一下,新手适合看看

网友:
焊IC我都用刀头的烙铁。
也不用上一驼锡。
两头的4个脚先焊上,做定位用,接下去一个个脚拖焊,很快

网友:
正在学习中,不错,是不是用风枪更快呀,不过最好也学会电烙铁!!

网友:
晕,还要这么麻烦,直接拖锡就OK了.

网友:
挺适合新手的,学习下,回头多练练,毕竟刚开始学

网友:
谢谢,很清晰,我的收获很大。如果是视频就更好了,网上有很多视频,可是都不清楚,也没有介绍。

同时请教一下,如果用洗板水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謝謝大大清晰的圖示與教學.對於焊接不熟的我很有幫助.感恩

网友:
谢谢,学习了,

看图片上楼主弄的IC脚上靠近芯片的地方还有锡,

期待其他高手发个拖焊的图片教程。。

网友:
呵呵````非常清晰明白 ````

网友:
真是高清啊~
不过焊接技术真是不怎么地啊~
应该是焊丝的问题,明显感觉熔化的不好,焊点感觉不饱满,应该使用更好的焊丝,
另外焊接IC的时候可以不使用吸锡线或铜丝,使用好的焊丝可以直接拖焊就OK了~

网友:
十三老大点评得到位 一下就说中要害

网友:
学习了是个好方法
要是有用风枪的教程就好了正想学一下

网友:
呵呵 还是觉得 挺新鲜的!呵呵 新手多学习吧!

网友:
焊锡质量很重要.

网友(2008-03-21):
这个帖子图文并茂,参考学习非常直观,希望搂主多多发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
呵呵,学习了,以前老发晕。这些东西是怎么焊上去的呢,这下明白一种方法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说我的香松总那么多呢,现在有办法了